[求助] 数模混合电路怎么做蒙特卡洛仿真

楼主(2012-08-18):
电路里的数字模块是verilog编写的,用spectre仿瞬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仿蒙特卡洛总是报错:Error evaluating ocean expression 'code=value(VT("code_sm<6:0>") 4e-08)".
好像是说表达式的问题。

如果我不添加表达式,是可以完成蒙特卡洛仿真的,但是看波形的时候又报这个错:wave1 is not a waveform object that can be displayed and will be turned off automatically。

很郁闷,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2023-11-28):
我遇到了类似wave is not a waveform object that can be displayed and will be deleted automatically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