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处理器该从何入手?

楼主(2012-08-18):
各位前辈好,我是一名学生,最近想学习处理器设计,但是遇到了困难。
先说一下我的情况吧!我本身对51单片机很熟悉,也亲自做过不少项目。受实验室的条件限制,我觉得如果继续做单片机的话对自己的提升不会很大,所以打算转向做FPGA,目标就业是高速信号接口这方面。之前学校的课程上有接触过Verilog,于是前一段时间又重新复习了一遍,花2周时间用Verilog自己写了一个USART,实现了USART MODE0-3,同时加上了硬件校验功能,在Spartan 6上验证通过。
后来我打算从网上下一个开源的51代码,尝试去熟悉,改进它,了解处理器的工作原理。但是从网上下了很多51代码后发现代码很长,文档资料也不详细,很难看懂,而且很少有在Xilinx FPGA上验证过的,所以也不敢保证其可用性。
所以我想问一下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

作为在校学生,不要问哪个好,随便挑一个资料多,规模适中的,做起来是根本。

做过一个以后,你才有可能真明白哪个好,好在哪。

大多数初学者的时间都浪费在比较和犹豫上了。

有了经验之后,自然知道如何挑选合适的方案。

网友:
表示本科毕设自己做过一个MIPS的处理器。
先看看开源代码吧。。OR1200。。
opencores网站上很多

网友:
处理器设计方面有什么经典书籍推荐吗,尤其是DSP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