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哪些方法可以修正slack?

楼主(2012-08-18):
大家好,请教下大家,有哪些方法可以修正slack?

比如insert buffer、选择不同尺寸的cell、驱动能力的cell,不知道还有哪些?

网友:
不知仁兄说的是什么的slack?能具体点吗,例如setup、hold、transition、xtlak......
如果是这些,涛大的每日一题里面都有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针对transition和xtalk violation,该如何修?找了下,涛大的,没找到 。。。望赐教。。。谢谢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xtalk修复:
请参考:http://blog.sina.com.cn/s/blog_804e95730100rbv8.html

   transition修复:
常用的方法有:
1、增加驱动(resize、insert buffer、缩短路径等);
2、减小fanout;
3、优化路径;
4、在让工具自动修复时可以把transition值设的比target值小一点,修复效果会好一点
当然transition违例有很多情况,至于要不要一定修复掉,这要看你的设定以及设计要求。

这些都是平时工作中常用的,我水平有限,一时间只能想出这么几点,说的不够全面或者重复,还望大牛们补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