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ubuntu10.04是否能安装Astro?

楼主(2012-08-18):
学生新手求教!

网友:
me2,but my is Ubuntu 12.04

网友:
Astro已经老了,直接装ICC吧。
我ubuntu 10.4.4  32bit,装了ICC,DC,formality,PT,StarRC, VCS, encounter, IUS, calibre, 都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升级成12.04( 64位)测试下看看呢?IC615没装好的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的ubuntu,可用空间只有3G??这是为什么

网友:
    我懒。。。我也在等小白鼠。。。。
12.04的kernel是3.X的,而10.4的是2.6.X的,所以我觉得差异还是挺大的,就不折腾了~
反正10.4  32bit,装在自己电脑上用来学习已经够用了,要干活的话还是redhat吧。

IC615的不知道,不过我实验室有师弟成功地在ubuntu 10.4 32bit 上装了IC5141 usr6 ,步骤比较麻烦

网友:
回复  magic14

    为什么我的ubuntu,可用空间只有3G??这是为什么
引用 网友B:

    安装操作系统的时候,划的硬盘分区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在装的时候,让我选择大小时,我选了30G,为什么会这样的??

网友:
初学啊,遇到各种问题

网友(2012-12-23):
回复 楼主:

   我这些天正在ubuntu上装Astro,安装时提示安装完成但存在错误,后来发现我的Astro是针对redhat enterprise Linux的,换了系统之后成功安装了,而ubuntu上的那个就没有继续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