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FT频谱的问题

楼主(2012-08-18):
这个频谱底部非常平坦,大家觉得正常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什么结构的AD?不会是ΣΔ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奈奎斯特采样吗

网友:
这个东西要先了解哈 具体电路还有FFT的分析原理 再看哈你的仿真方法是否正确

楼主:
这个东西要先了解哈 具体电路还有FFT的分析原理 再看哈你的仿真方法是否正确
引用 网友A:

   仿真方法应该是没有问题。我有对多组输入频率仿真的,其他的频率上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电路稍作修改这个频谱就变了。但是性能指标是差不多的。

楼主:
回复  qqcard

    是奈奎斯特采样吗
引用 网友B:

   这张图的输入频率不是奈奎斯特频率啊。有时候在接近奈奎斯特频率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搭建过好几种ADC,偶尔会在某一频率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来问问大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稍作修改又是改的哪个部分呢,是电路内部还是只是输入源?

楼主:
回复  qqcard

    你说的稍作修改又是改的哪个部分呢,是电路内部还是只是输入源?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比如把采样管增加半个微米啊。把输入频率变了频谱肯定也是变的哇。只是在某个频率点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有没有试过不改变电路内部,改变FFT点数之类的,结果怎样?
看FFT的图,你应该考虑了相关采样的问题,有时候输入频率和时钟频率选取不合适会出现这种频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