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FT中如何做bypass逻辑来增加黑盒ip的故障覆盖率

楼主(2012-08-18):
是在RTL代码中增加是吧。假设有一个黑盒module,module blackbox (input a,b,c, output d,e,f);如何做bypass逻辑来增加可观察性与可控制性呢?
工具是dftc或者dftadvisor。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不懂,给你顶起来

网友:
a,b,c两两异或,得出三个输出分别于def进行mux选择

但是这样做也只是bypass掉ip,其本身就是个黑盒子,故障覆盖率不会因此而提高的吧

网友:
为这个黑盒外面加一个wrapper模块,把黑盒包在里面,黑盒的所有输入输出都增加observe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这样理论上黑盒输入端前面的组合逻辑与输出端后面的组合逻辑就可以用mux通过test_mode选通接起来,这样就增加了这些组合电路的可测性,增加了错误覆盖率。不知道理解有没有错误。不知道dft的full scan在插入扫描链时处理ip黑盒时候是怎么做的。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先谢谢您的回答,还有点不明白:

    1、为什么非要加入wrapper模块,直接输入端连接到observe点,输出接到control点不行吗?
    2、加入wrapper模块是在用工具加,不是rtl代码中增加是吧,命令是什么呢?感觉黑盒输入输出很多很多的话wrapper模块会不会开销太大。
    谢谢指点。

网友:
个人认为这样的wrapper只是为了增加一个层次,增强可读性,将bypass的逻辑与设计的功能逻辑区分开.
现在的dft工具应该都有相应的功能

如有错误论点,请指正

网友(2012-10-18):
SOC中嵌入式存储器阴影逻辑的可测性设计

网友(2013-02-17):
回复 网友D:

    直接输入点接observe,输出点接control逻辑也是可以的,但是一般SRAM这类黑盒在做mbist的时候可以自行插入bypass逻辑,这样就可以不用单独加入observe和control点

网友(2015-06-29):
回复 网友E:

    请问,如何用工具自动加bypass电路,感谢!

网友(2016-03-22):
其实在生成mbist时工具是可以自动生成的,只要开启这个功能,即“set SCan log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