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8mix工艺中DNW NMOS尺寸限制问题

楼主(2012-08-18):
各位大侠,SMIC18mix工艺中,DNW N18管的最大L长度500nm,而DNW N33管的最大长度1000nm=1um,想把L长度改大怎么办啊。需要L大于2um做电流源匹配,利用负电源供电,而不是接地,怎么办?

网友:
不懂  不过不follow fab的条件是不行的,  也最好别真的去用fab的那些极限条件   容易出问题    还是想想其他方法是王道

网友:
用两个管子就好了呀 干嘛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