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时间的长短

楼主(2012-08-19):
仿真时间的长短是不是有计算机的性能确定的啊?

网友:
你是说实际时间吧,这当然是一方面的原因,还和你的设计复杂度和仿真精度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榭回复。

网友(2013-04-11):
timescale会有影响

网友:
嗯, timescale以及仿真复杂程度都有关

网友:
设计规模 仿真精度 仿真工具 设置的参数 运行的服务器 都有影响

网友(2013-05-11):
规模,仿真精度,编译选项(debug,debug_pp,debug_all),dump波形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