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PI具体是什么东西,用法呢

楼主(2012-08-19):
SPI是什么软件啊,怎么用呢?

网友:
什么SPI 啊,给出全称噻,要不都以为是SPI接口了,synchronization paralle interfa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其实我发帖求分啊,,,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是不是*.spi文件

网友:
什么 SPI IIC 等  曾经以为是好秋神秘。

现在都完全是地摊货了。 Altera Xilinx 都已经完全开放了源码,已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了。

网友:
传输协议。。

网友:
源码在哪儿下呢?

网友:
SPI协议比较简单实现,可以自己写个最低级的,我这刚好有个。大家不要笑话哈
module spi_m(spi_rst,
                         spi_mosi,
                         spi_miso,
                         spi_out,
                         spi_sck,
                         spi_ready,
                        );

input spi_mosi,spi_sck,spi_rst;
output [7:0] spi_out;
output spi_ready,spi_miso;

reg        [3:0] count;
reg [7:0] spi_out;

assign spi_ready=count[3];
assign spi_miso=spi_out[7];

always@(negedge spi_sck)
begin
        if(spi_rst==0)
        begin
        count<=4'b0000;

        end
        else
        begin
        spi_out[7:0]<={spi_out[6:0],spi_mosi};

                if(count==4'b1000)
                begin
                        count<=4'b0001;

                end
                else
                begin
                        count<=count+1'b1;

                end
        end
end

endmodule
代码肯定是能用的,因为一年前测试通过,这两天也用了。这个是最精简的,但是只有一种模式,全当抛砖引玉了

网友:
SPI协议比较简单实现,可以自己写个最低级的,我这刚好有个。大家不要笑话哈
module spi_m(spi_rst,
                          ...
引用 网友B:

mark下。
仅表支持

网友(2012-09-21):
这个传输协议却是比较简单。。。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