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run怎样将代码变量参数只写在一个文件中

楼主(2012-08-19):
求助irun怎样将代码变量参数只写在一个文件中:
例如, 两个.v文件中都有:parameter reg_size=16; 可否写在额外的专门规定parameter的文件中,
这样修改起来更方便,另外irun运行的时候应该如何添加该文件????
本人新手,多谢各位大虾指点了 。。。。

网友:
你是想`include "xxx.v"吗?如果这样的话,在用到xxx.v中的参数的.v文件中`include "xxx.v"
irun 编译时加上-incdir 选项

网友:
parameter只对module有效,如果想定义多个module共同使用的常量,用define

楼主:
谢谢诸位,试试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方法应该可以,试试去,谢了

网友(2018-11-06):
irun帖子都这么久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