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后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08-19):
求问,我的电路里面有数字模块和模拟模块,我提取了模拟模块的寄生参数以后,如后后仿真呢?前仿真是用的AMS,采用的config的混合仿真,感谢

网友:
一种方法是:仿真平台不变,寄生参数采用PEX提取calibre的view,然后在config里面选择calibre的view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