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全差分放大器的仿真规范

楼主(2012-08-19):
全差分放大器,仿真AC特性时,有的文献负载接接到地端,

有的文献把负载接到了共模反馈的电压端VCOM,

一般的负载都接地吧。
这两者的仿真差别很大,请问什么情况下用VCOM的接法呢?

网友:
楼主你这两个图是完全一样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一样啊,你仔细看,第一个图的负载接到了地,第二个图接到了共模参考电压V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真是,眼拙没看出来,不懂不懂

网友:
首先要清楚“负载”的定义,
其次,小信号分析,接地和接VCOM没有区别对于交流而言都是“gnd”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 semico_ljj的,作AC分析时,注意把所有DC电源当作交流短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两个一样的,LZ说的差别很大是不是直流工作点没有搞对啊?

网友:
两个图从ac小信号来看没啥区别,负载接到啥电位不都是ac ground

网友:
但是交流是在一定工作点上进行的分析,直流工作点不一样得到的交流值应该不同,第二个接法才是需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点蒙了 LZ说的差别很大具体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
就是工作点不同导致的ac差异。具体用哪种,需要看你的运放实际使用时负载是哪种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