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2读写

楼主(2012-08-19):
我用的是xilinx公司的v5-110t,控制器是用ip核产生的,ucf文件它自带的只是对时钟和引脚进行了约束,读写控制部分改动比较大,写的数据和读出的数据不太一样,现在也不知道该查哪些关键信号,求指点啊!

网友:
确定程序加载的瞬间,DDR2的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除了电压的原因,由于UCF文件是使用的IP核自带的,没有做什么修改,请问需要做额外的约束嘛?

网友:
我最近也想仿一下ddr2

网友:
随着FPGA容量增加, 数据处理带宽的需求。 单个ddr2.DDR3都无法满足现有的需求。

推荐大家使用内存条SODIMM接口。 直接上内存条。 要向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