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设置分频时钟有问题啊,求救

楼主(2012-08-19):
求救,dc设置分频时钟,一直提示source_objects was not found ,我明明设置好了输入时钟clk16,我的source用的就是clk16,为什么还会提示找不到???????????

网友:
有没有create source c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设置了输入时钟,我用的输入时钟就是source clk ,难道还需要再写上create source clock??

网友:
可以先 get_clocks
先看看设置 上 没有

楼主:
create_clock -period 100 -waveform [list 0 50] [get_clocks clk]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16 -source clk -divide_by 16
看我的这两句语句,为什么就一直提示错误呢????找不到source clk 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你不能按照语法来写命令吗。。。吐槽无力

网友(2012-10-24):
create_clock时候没有给它命名
下面source clock应该是你所命名时钟的name

网友:
有意思,你的错误其实是在第一行;修改为7楼那样;

网友(2014-09-26):
8楼说的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而且你第一句才create clock,当场就get_clocks,怎么能找到。。。逻辑上看语法也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