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SE10.0c 和 questasim 是什么关系?是一个吗?谢谢

楼主(2012-08-19):
请教下 modelsim SE10.0c  和 questasim 是什么关系?是一个吗?

网友:
我用过Questasim6.3c和Modelsim6.0 。感觉在界面和使用上没太大区别,如果只对verilog和VHDL进行仿真验证的话,基本上是一样的。但看spec上讲questa对systemC和Systemverilog的支持更好,更适用于Systemverilog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啦

网友(2012-09-19):
看来要学学SV

网友:
学习了,没用过questasim

网友:
对modelsim比较了解,没用过questa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