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约束报告

楼主(2012-08-20):
请问下面的时序报告是什么意思?错误在哪里?该如何修改?  谢谢!

网友:
17ps的slack不用修,忽略八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clock skew.

    借问,clock uncertainty计算公式由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看错了,slack是0.343ns啊!求帮助!

网友:
回复  Timme

    您看错了,slack是0.343ns啊!求帮助!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两个DFF距离是不是隔太远了?

网友:
图片看不太清楚,数据路径太长,把datapath的详细路径看一下,减少数据路径延时。另外3.884ns已经到256MHz,不知道你要跑多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时序约束我刚开始,很多不懂,如果如您所说靠的太近,我该如何去做修改啊,请指点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266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两个触发器隔的太远,那么我该如何修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