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oly1,poly2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8-20):
poly1,poly2有什么区别,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poly1比较靠近substrate, poly2在其上,通常是作为电容使用才会使用到poly2

网友:
没有多大区别,掺杂的杂质不一样。

网友:
一個用來當 GATE , 電阻 , CAP 上板或下板
一個用來當 CAP 上板或下板 , 電阻
哪個上 哪個下 T FAB 和 U FAB
剛好相反 所以 說不準

网友:
区别就是上下层

网友:
看工艺怎么定义了,有时候还要用NPOLY,PPOLY

网友(2012-09-27):
同意二楼的观点.

网友:
查看与之相关的工艺流程,应该就能明白了。

网友:
喔  原來如此

网友:
工艺说明里边都会讲到的哦

网友(2012-11-01):
收获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