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中的 FRAM 什么意思?

楼主(2012-08-20):
ICC中的ref_view_name经常是FRAM,
请问这个FRAM是什么含义?

网友:
相当于LEF文件

网友A:
frame,简单是说就是一个框架,APR工具需要使用frame,在ICC界面里看到的cell,其实就是frame.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这么详细的资料!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319075-1-1.html

我将本贴加入了[后端基本概念讨论专用贴]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4楼强大,极其佩服你的敬业精神。

网友:
frame的简写

网友(2016-10-25):
我的库里milkyway文件夹下有个frame_only,有三个文件夹,CEL FRAM LM,其中 LM里都是db文件,LM不是view吧,感觉像logic库文件。求证实一下,是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2017-11-01):
很好,很实用

网友(2020-08-27):
引用 网友A:
frame,简单是说就是一个框架,APR工具需要使用frame,在ICC界面里看到的cell,其实就是frame. ...

可不可以理解为在FRAM相当于电路设计的原理图但是包含实际的延时信息,CEL则相当于实际的PCB可以给到芯片生产厂商用于生产。PR分析的时候调取FRAM则会更高效一些。

网友(2022-12-14):
谢谢前面的大佬

网友(2025-05-15):
milkyway库结构目录为
--cell_frame
   |-- CEL
   |-- FRAME
   |-- LM

--frame_only
   |-- CEL
   |-- FRAME
   |-- LM
clf
gdsout_2X2Z.map
techfiles

我也想知道frame_only与cell_frame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