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5 PCIe endpoint block plus 仿真问题

楼主(2012-08-20):
大家好,小弟目前正在做PCIe接口数据通信问题,请问做过的大侠给予一点帮助:
1.用core generator生成PCIE核以后,如何对PCIE核进行仿真?手册中有写到用modelsim进行仿真,但只有一行命令,不知怎么下手?

2. 用核生成的文件中有一个PIO的例子,如何对改例程进行仿真?

网友:
比较复杂,看来还差很多呀。本团队有人做PCI-E,已经搞定。

网友:
生成的CORE的目录中中附有仿真实例,添加相关的库就可以了。实在不行把FAE找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取取经吗?介绍介绍经验呗

网友:
可以在ISE自带的仿真器下仿真,不过速度回比较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用modelsim了,用这个还要编译很多东西,很与可能出错,如果用自带的ISE仿真,顶层文件是 board, 直接仿真board就可以了,同时 也可以修改testbench。

楼主(2012-09-21):
回复 网友C:

    用ISE在建立工程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错误,有一个common file.v打不开,请问大侠是怎么回事?

网友:
把BOARD当顶层 下面应该有EP 和 RP两端 EP用的参考设计 RP模拟ROOT的模型
COMMON FILE应该是include的文件 会自动加入的吧 看看手册相关仿真的章节 注意仿真路径的设置就行了

网友(2013-03-08):
那个PIO的代码下载进板子能识别出PCIE 的 id 号吗???

网友(2013-07-24):
求回复啊,可不可以直接用PIO的例程
????????????

网友:
这个看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用这个历程

网友(2014-09-04):
求回复啊,可不可以直接用PIO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