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打平的网表如何变成层次化的网表(flatten->hierarchy)

楼主(2012-08-20):
打平的网表如何变成层次化的网表(flatten->hierarchy)

有没有现成的脚本,或者软件?
可以实现?

网友:
这个需求很特别,是在做反向吧?如果那种名字都是随机取的flat网表,估计做这么一个软件可以卖给反向公司,应该挺值钱。如果是那种虽然是flat,但名字里都带层次化结构的,做这么个软件应该难度不大。不过说实话,在外面找人整理一下网表也没多钱。

网友:
信息都已经丢失了怎么可能再从flatten 变成 hierachy

楼主:
这个需求很特别,是在做反向吧?如果那种名字都是随机取的flat网表,估计做这么一个软件可以卖给反向公司, ...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太在理儿了。
如果net名里面有hierarchy的信息,就好办多了。
可惜net名基本是随机的数字。

不知道不久的未来,有没有类似的软件诞生啊。

有需求,就有对应。
我预计,以后,会有这样的软件的。

网友:
这个是不可逆

网友(2012-10-02):
可惜net名基本是随机的数字,一般来说很难。

网友(2014-08-26):
用SPICEVSION可以识别出简单的逻辑门,类似INV,AND,NADN,OAI,AOI。。。。。,但是识别不了锁存器等。

网友(2015-11-05):
层次化的网表有办法转化为打平的网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