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与滤波器联合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08-20):
在做一个GM-C filter,用到PLL做频率校正,输出控制电压到滤波器,问题是,我怎样把PLL和滤波器放在一起进行仿真呢?单独仿真PLL是用tran仿真,滤波器是用AC仿真,放在一起就不知道怎样仿了。。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仿真呢?真心求教,先谢谢啦!

网友(2014-11-12):
我现在也在做,我的方法是:对整体电路进行tran仿真(需要加noise),然后对输出结果进行dft,就得到滤波器的频谱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我的 ID

网友:
求大神吧   我也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师兄 ,是你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PLL校正LPF,不会是nauta gm cell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1.tran simulation for PLL and get vdd and vddb. 2.ac simulation for filter used vdd and vddb from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