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hrc设置

楼主(2012-08-20):
大家知不知道在.cshrc中加什么语句之后:可以改变.cshrc中字体的颜色。应该是一行代有color的语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然后呢?

网友: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按照你帖子的内容,就是Linux没有认出你的程序是什么,所以没有语法高亮,你加上这行之后就是告诉Linux,这个脚本是cshell,就会像你说的“显示颜色”,当然,前提是你应该找到你的csh是否在/bin下,你需要正确的填写路径,这里/bin/csh只是通常linux存放csh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