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脉冲成形滤波器设计

楼主(2012-08-20):
我看了很多论文,设计脉冲成形滤波器,一般都是以根升余弦为例子,以设计WCDMA基站脉冲成形滤波器
来说,码片速率为3.84Mchip,占用带宽5MHz,送入DSP的数据率为7.68MHz,滚降系数r=0.22,规定阶数
为128阶,我设计的代码如下:
fs = 7.68e6;
fd = 3.84e6;
r = 0.22;
delay = 32;
b = rcosine(fd,fs,'fir/sqrt',r,delay);
freqz(b,1,1024,fs);
这里两个问题:
1、滤波器的阶数等于2*delay*fs/fd+1,这样算出来就是129阶,怎么才能得到128阶呢,因为delay又不能设为小数?
2、滤波器阻带的衰减在2.5MHz处大概为-55dB这样,要是觉得衰减还不够,怎么能调整?

据说还可以用窗函数来设计脉冲成形滤波器,谁能不能简单的写个例子给我,或者列举一下matlab里面用到的函数,
我自己看help学习也行呐

楼主:
麻烦高手解答呀

网友(2013-08-05):
把最后一个系数忽略掉就是128了。

网友:
r = 0.22;    这个参数和你的带外抑制有关 越小的话 抑制越强大

网友:
128阶就砍掉最后1个
衰减不够加阶数

网友(2014-08-22):
顶贴只为俺下载,喔喔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