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生成电感

楼主(2012-08-20):
请问民间的高手们:在厂家工艺库(CSMC0.35μm)不提供电感的情况下,可不可以自己想办法生成电感?

     感激万分!!!

网友:
估计要使用一些特别的计算工具

你可以参考RF设计中螺旋电感的设计方式

一般的数字工艺都不支持电感的计算,但是并不代表电路中就没有寄生电感

如果想通过螺旋电感的方式构成,需要非常精准的参数提取工具,比较贵

你可以试试MIT的fasthenry,或许对你对电感的认识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

网友:
不推荐这样做!

网友:
如果是滤波器的话,电感好像可以用电容和电阻等效出来的

网友(2016-05-12):
这个应该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