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irtuoso导出CDL网表的时候,如何设置尺寸的单位

楼主(2012-08-20):
例如,如果想把导出的mos的W和L值,用um表示
或者,想把导出的mos的W和L值用m表示

如何做设置呢?

网友(2012-12-25):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并且net name也会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这边的问题,仍没有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这边仍然没有解决。哎,实在是没办法了

网友(2013-12-26):
这个不设置也可以!

网友(2017-04-14):
我导入的时候是因为CDL中有“*.SCALE meter”(而且是每一个单元定义的前面都有),即默认单位是m,尺寸w=1.28u是这样的格式,导入之后就发现尺寸的数字是对的,但单位是m,最后就删除了CDL所有的这个“*.SCALE meter”,其他不用改动,然后导入就ok了,显示为w=1.28E-07,q进去看是1.28um。

网友B(2021-12-06):
楼主,virtuoso咋导出cdl呢,我尝试create cellview的时候选Cdl,但是导出的只有头和尾啊

网友(2022-04-25):
引用 网友B:
楼主,virtuoso咋导出cdl呢,我尝试create cellview的时候选Cdl,但是导出的只有头和尾啊 ...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问题,.SUBCKT    后面就.ENDS了,中间mos管没有

网友B:
然后就可以啦

网友(2024-01-16):
引用 网友B:
然后就可以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