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什么是自对准工艺?

楼主(2012-08-20):
什么是自对准工艺?

网友:
...大富人啊,自对准就是先做POLY,再做注入,这样注入的时候POLY可以作为阻挡层挡住注入,POLY下面的栅氧就不会被注入到了。

网友:
自对准就是不用特殊的光罩,而是利用工艺中某些因素的特殊作用起到光罩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还是会出现一点点横向扩散哈~~只不过侧壁的那个电容不如原来铝栅大哈~~~

网友:
栅漏 栅源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