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placement能夠整齊排列嗎?align?

楼主(2012-08-20):
大家好~ ^_^
我最近在review別人的APR,看到裡面的cell都排列的非常整齊,都會從邊邊開始放

而我自己placement出來的,每次都很像一張地圖一樣 =_=

就是會這邊少一塊那邊少一塊這樣,想請教一下大家。

placement這邊是不是有什麼技巧能夠讓cell自動align啊?

或者是怎麼設定讓placement能排的鬆散一點不要都擠在一起呢?

另外問一下,encounter裡面要手動畫power line要怎麼做呢?

我按add wire之後還要再按(e)選擇從哪個pin開始。難道不能隨便找個空地就畫一條線出來嗎??

呵呵,請大家幫幫忙摟~ 感謝 ︿_︿

网友:
大型的macro可以借助 floorplan tool进行排列
小型的标准单元就没有那么好控制了,大体的形状可以采用fence,blockage,guide之类的方式进行约束

具体请参见UG或者help library

网友:
别人这里放置单元是不是因为structure data path

楼主:
謝謝兩位版主的回覆。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樣做的必要性為何,只是偶然看見別人排列的相當整齊覺得很好看。

才想上來很大家請教請教。 ^^

我目前的想法覺得那個應該是用blockage去檔出來的效果。

可能要寫個tcl讓他去排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TOOL BOX好像有一个array 排列的按钮,在右下角

楼主:
回复 网友B:

    61ping 你好~

你說的是floorplan toolbox嗎?

那裏面找不到array排列耶,我用的是 encounter 8.1

還是在其他地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否因为你用的版本过低

我使用10.1版本,在FLOOR PLAN TOOLBOX 右下角有个按钮,叫什么忘记了,打开看一下
应该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