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想问一下怎么样在版图开始之前把铝线的最小宽度调整好啊?

楼主(2012-08-20):
版图开始之前,设计手册上面都有最小的铝线宽度,可不可以在哪里设置好,那画的时候就不需要修改了呢?
菜鸟请求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
一般tf文件里已经给你设置好了,如果没设置自己写一个就是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晕,这圈子真小啊,没看到是你啊!

网友:
在画path线时,属性中有固定好宽度的选项啊!

网友:
tf里面设置都path默认都width...

网友:
尽量不要用最小线宽,留点余度,不然以后想改都没有办法改了ek7

网友:
点击"P"准备画path线的时候,在按F3,会弹出一个框,里面可以随意设置其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