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关于系统函数 display 问题

楼主(2012-08-20):
$width(posedge A,time);
$hold();
$setup();
类似这种check 函数.
check 的result 再哪里可以看到. 我用的是vcs. 谢谢.
modsim 可以看到result.可是vcs 看不到。请问如何$display. 怎么看check的结果。谢谢。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会在命令窗口显示吧 用display是可以显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说具体点. 什么任务窗口.谢谢!

网友:
check结果有违例的话会报warning的啊。不违例的话就不用关心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用的DVE吧?如果带界面的话,和modelsim应该是一样的啊

网友:
log就有,如果有violation,就会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vcs + verdi . 我再试试吧.反正感觉没有result.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些语法和芯片设计没有任何关系 不用太深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