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HSpice数据记录问题

楼主(2012-08-20):
最近仿真验证电路,由于电路太大仿真时间很长,已经用理想器件替换了电路中的block,但仿真速度还是慢,而且波形文件非常大,据说HSpice记录每一个变化的电压,这样的话仿真波形文件就会非常大,我现在想让HSpice少记录一些数据,比如1微妙记录一个数据点,这样就可以减少硬盘读写频率,也应该能提高仿真速度,最关键的是减小了仿真波形文件。但是看HSpice的manual没有发现类似的命令,不知道论坛中各位高人知不知道该怎么设置HSpice瞬态仿真数据记录的间隔,万分感谢哈~~~

网友:
看看帮助文档就知道了

.tran 中设置步长为1us

总而言之,我还是建议你用较精准的精度来仿真

以前仿真PLL的时候,run两周很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记录数据的间隔和步长是相关的么?我听说HSpice是记录每一个变化点的电压或者电流值,一个步长内应该会有很多的电压电流变化吧,我不准备改变仿真精度,只是想增加波形文件记录数据的间隔,让我的tr0文件小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现在是对整个芯片debug,时间要求比较紧  呵呵~~所以想加快仿真速度。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hsim,而且不一定非要用tr0形式的波形文件,可以考虑使用wdf

网友:
嗯对的,不一定要用Hspice,还有很多工具可以使用

步长就是工具记录电流和电压值的间隔,精度直接跟tr0文件大小有关

网友B(2014-12-31):
加這行

.OPTION INTERP=1

記錄的波形檔步長即為.tran設定的time step

网友(2020-10-16):
引用 网友B:
加這行

.OPTION INTERP=1

解决了我的一个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