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快速看懂一个较大的verilog模块代码

楼主(2012-08-20):
求助大牛:
    在没有相关specification的前提下,怎样快速看懂一个较大的verilog模块代码,求助啊

   谢谢!!!

网友:
看注释吧~

网友:
最快的就是让写代码 的人给你讲。

不然就要慢慢的看。

网友:
结合仿真看啊,如果没有协议真的很麻烦,毕竟你不知道信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除了了解架构,应该没有什么快捷方案

网友:
看来是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
用verdi等调试工具看代码,可以快速查看load和drive,并且可以自动生成状态机及模块框图,对理解代码用帮助

网友:
1、看注释
2、看verdi生成的schematic,可以帮助你更快理解

网友:
这个首先看代码风格了,如果良好的代码风格的话,可以很快的看明白;如果不幸相反的话,可就要头疼了,即使你快速看懂了,扭头就可能会忘掉
不管怎么阅读代码,都是需要结合仿真来看的,毕竟模块与模块之间接口信号还是蛮多的

网友:
个人观点,在没有SPEC和说明的情况下,把IO搞明白,再自己结合自己的思维给出simulation pattern。看波形。

网友:
还是要从spec和协议入手!

网友:
需要画出电路图来看吗?

网友:
先弄懂系统吧,及模块的划分,最后在看代码

网友:
有段时间用ISE看已经综合好的代码,不过感觉还是比较头大,尤其是一些比较复杂的协议,如果没人讲解的话,自己还是很难看得懂。

网友:
对于没有注释的代码,楼主可以直接无视~

网友:
我觉得仿真是很好的方法

网友(2015-10-20):
路过学习,也想找个查看代码(模块层次关系、连线等)的好工具……

网友:
分部看,先了解下每种协议。再看代码如何实现。

网友:
看设计框图,流程图,一般都有设计文档的呀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大,要看RLT的designer写的怎样,注释怎样,信号命名怎样,如果都比较烂,那死活也是不容易看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