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快速看懂一个较大的verilog模块代码

楼主(2012-08-20):
求助大牛:
    在没有相关specification的前提下,怎样快速看懂一个较大的verilog模块代码,求助啊

   谢谢!!!

网友:
1、先总体,再局部分析各个模块的大致功能(通过仿真推测)
2、不要太关注某条语句。关注总体
3、可以尝试画出模块内信号流图,模块间边接关系

网友:
关注输入输出,大体功能,然后结合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由整体到局部可以很快的理解电路

网友:
用verdi查看模块的框图和接口,然后看看每个接口是用来做什么的,每个模块是用来做啥的,然后再仿真看看输出什么

网友:
我通常都是关注他的功能和接口。
仿真的话需要知道输入的时序才行吧……

网友:
1.仿真 2.从整体的角度看 3.将程序模块化 4从部分解读

网友:
关注输入输出口重点信号也是个办法,比如数据,地址,控制信号之类的,你能把这模块里的高位宽数的信号,比如32BIT宽,其数据流向在各个模块之间如何走动捋一遍,就清楚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通过仿真推测!!!输入信号较多,在不理解大致功能的情况下激励信号不知道怎么加 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理,需要知道激励时序,才能仿真。
                    现在卡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