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model sim仿真 xilinx 7series 的GTX,总是有两个模块找不到!!

楼主(2012-08-20):
model sim仿真 xilinx 7series 的GTX,总是有两个模块找不到!!
'B_GTE2_COMMON' 和 'B_GTE2_CHANNEL'  请高手指点解决方案。modelsim版本 从 6.5~10.1b都是这样的。

楼主:
这个也木有人理会,为啥啊?

楼主:
被版主转移了~~发错地方了啊~~~
这里也没人理我么?

网友:
要用modelsim编译xilinx GTX的库。这些库文件是xilinx的,不是menter提供的

楼主:
    你好,请问xlinx的GTX库是不是在ISE中自带?在哪个文件夹? 常用的那三个库我是编译过的。多谢指点!

网友(2013-10-25):
用ISE仿真就行了

网友:
ISE安装目录C:\Xilinx\10.1\ISE\secureip\mti文件夹中,解压gtx_dual_mti.zip压缩包后编译*.vp文件,仿真时索引编译后的文件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加上xilinx的仿真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