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器件模拟] sentaurus 2010.3 安装后运行异常,求解

楼主(2012-08-20):
error

error

如上图,运行后随便我怎么设置,保存project都会出现这样的异常,求解。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This is related to the way you define the pathway in the .bashrc file.
(1) Make sure to create only STDB directory.
(2) Make sure also the tmp directory is created if you wanna save your project there.
(3) Ctrl + h  ====> to unhide files in home directory.
(4) gedit the file ===> .bashrc
(5) Add instruction inside the .bashrc file.

STDB=/user/home/STDB
export STDB

(6) Assume that the STDB directory resides in the home directory. If it is inside synopsys directory, then just add synopsys name after the home directory such as below.

STDB=/user/home/synopsys/STDB
export STDB

Hoep this help!

网友(2012-09-30):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同请教啊

网友(2012-11-28):
+1我也是~怪了...試不出來

网友:
3楼正解

$ gedit .bashrc
然后添加
STDB=/user/home/STDB
export STDB
这个stdb是软件默认的工作目录,加上它就不提示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