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级联后功放线性变差

楼主(2012-08-21):
我有一CDMA功放,单测功放模块,ACPR可以达到46dBc,变频器输出ACPR为68dBc,将变频器和功放连接起来后,输出ACPR只有42dBc,请教各位,会是什么因素限制了,使功放的ACPR恶化了?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
1,变频器出来后,是否有多次谐波干扰
2,变频器和功放直接阻抗是否匹配为50欧
3,变频器到功放之间带内波动如何?
回答完毕!

网友:
这个问题啥地方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