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G3.61生成DDR2时序约束问题

楼主(2012-08-21):
在使用MIG3.61生成DDR2时序约束时遇到了一些问题:
1、采用sys_clk_p和sys_clk_n这对差分时钟作为FPGA的输入时钟控制,但不知道怎样对差分时钟进行约束,因为MIG生成DDR2的各控制模块中所采用的时钟主要是由sys_clk_p和sys_clk_n这对差分时钟作用产生的CLK0所决定,如果没有约束好此系统时钟,将直接影响系统的性能,所以想问一下如何解决MIG生成DDR2系统时钟的时序约束;
2、MIG自己生成的UCF文件Xilinx-V5不能直接用,需要修改一些地方,但不知道应该如何修改?
初学时序约束,请大家多多帮助!
谢谢!

网友:
差分时钟约束其中一个即可,另一个不用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可以约束其中一个作为DDR2的整个时钟约束吗?如果要用到差分时钟作用生成的CLK0该怎么约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