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口ram的互访如何实现?

楼主(2012-08-21):
有没有人知道双口ram是如何实现互访的么?
比如我从A口输入数据,不仅要能从A口读出来,还要从B口读出来。
如何从B口读出来呢?

我用的xilinx的ip core。

网友:
A口和B口相同的地址表示的是同一个存储空间。

比如在A口写0x555到0x0001地址,

在B口读0x0001地址,可以读到0x555.

网友:
可能要注意的是:读和写同时进行时的问题。

网友:
还没有用过,学习

网友:
生成IP CORE的时候可以选择2个口都可以独立读写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有2套读写接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