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uld not open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

楼主(2012-08-21):
仿真出现的问题

仿真出现的问题

请问有谁遇到这个问题,ic5141上遇到

网友(2012-09-26):
回复 楼主: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出现在Cadence  IC5.1.41早期版本中。如果升级到5.1.41.ISR以后的版本,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在早期的Cadence版本中,Verilog-A代码被转换为C代码,再利用Cadence 本身装载目录下的gcc编译成shared library, 然后链接成compiled model library (CMI). 这样做的本意是第一次编译过之后,后续仿真的速度会比Veirlog-A解释器的速度要高。

如果Cadence 的gcc没有被正确装载,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在操作系统设置上要用正确的环境变量调用到Cadence 自带的gcc, 具体办法请参考UNIX手册,说的简单点就是$PATH 和$LD_LIBRARY_PATH的设置。

另一个错误来源就是已经编译好的CMI的保护设置被后续编译的用户不断试图改写而造成的。这个是Cadence早期版本的漏洞,升级以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楼上讲的很好,还有一个方法,如果总是碰到AHDLCMI的问题而无法仿真的话,可以考虑在Spectre参数中设置ahdlcom=0来禁止编译CMI,这样可以保证电路仿真正常进行,但是:
1. 这个方法不适用于Spectre仿真器的Turbo和APS模式;
2. Cadence利用编译CMI形成动态库优化仿真速度,而禁止编译会在速度上略微受到影响;

网友(2012-11-05):
回复 网友A:

    我只用spectre(mmsim10)时,一切正常。
    但是用aps时就报错了,和上面的问题相似。
    我用的是IC5141USR6,但是启动license是USR5中的lmgrd。
    这是因为用旧的版本启动license,可以延续用老的license.dat破解。
    但是APS用不了,我很苦恼。
    你有解决的办法吗?或提供点建议也行,多谢了!

网友(2013-03-08):
回复 楼主:

    楼主 请问这个问题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2013-05-09):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神,应该怎么样设置呢,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2013-07-14):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神  ahdlcom=0在哪里设置?我遇到了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94847&highlight=ahdlcmi 的问题,该怎么办呢?

网友(2013-12-09):
我遇到了和楼主你一样的问题,请问解决没有,解决了分享下吧!

网友:
求问题的解决方法

网友:
回复 8# 魍魉12300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你解决了么,能否分享一下解决方案

网友(2014-07-08):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不理这个问题,会对仿真结果有很大影响么?谢谢

网友(2014-08-27):
我也遇到这问题  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2014-12-14):
请问,那个spectre的设置在哪里一直没有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大神啊

网友:
求解决办法啊

网友(2015-03-31):
回复 网友A:

  讲了半天没说出个解决方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只要使用aps加速就出线这种错误。

网友(2015-09-19):
设置spectre不编译verilog-a的方法,只需设置环境变量CDS_AHDLCMI_ENBALE=NO,如果要恢复的话设置CDS_AHDLCMI_ENBALE=YES,不同的系统语法不同,如果就是ubuntu的话,就是在.bashrc里面添加export CDS_AHDLCMI_ENBALE=NO, 然后用source ~/.bashrc生效。或者重启电脑生效。

网友D(2016-05-12):
IC5141在.cshrc中添加setenv CDS_AHDLCMI_ENABLE NO

网友(2016-07-08):
回复 网友B:

   我是centos   用了这个方法也不行啊   求帮忙啊

网友:
THX,It works . 不过这个enable好像写错了。。

网友(2016-09-29):
issue: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
# Support for 64-bit executables (this should be set for 64-bit hosts - IMPORTANT!!!)
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

网友(2017-04-22):
回复 网友C:

Could not open ahdlcmi module library
        /root/class_D_asmc/vsource_veriloga/veriloga/veriloga.va.ahdlcmi/obj/Linux2.6.9-5.EL+gcc/optimize/libahdlcmi.so
        /root/class_D_asmc/vsource_veriloga/veriloga/veriloga.va.ahdlcmi/obj/Linux2.6.9-5.EL+gcc/optimize/libahdlcmi.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7-12-16):
应该是GCC等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将系统的版本链接到需要的地方,再编译应该就可以用了

网友(2018-12-05):
ADE-Setup-Environment Options-Run with 64 bit binary(checked)

网友(2020-07-06):
引用 网友D:
IC5141在.cshrc中添加setenv CDS_AHDLCMI_ENABLE NO

要怎么设置啊,小白,求求大神

网友(2020-08-19):
版本问题,ic6上就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