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般两级运放增益如何分配?

楼主(2012-08-21):
看到一个笔试题问一般两级运放的增益是第一级还是第二级的gain比较的大?为什么?
   razavi书上252说第一级提供高增益 第二级提供摆幅  意思是第一激增益高吗?

网友:
没有一定!合理分配

网友:
单级放大器面临很多trade-off问题,或者说很多模拟电路都面临着性能的trade-off问题。
对于单级放大器来说,增益和输出信号的电压变化范围是互相约束的,为了又能获得高增益,又能获得较大的输出摆幅,因此提出了多级放大器的概念。
通常来说,我们可以采用一个简单的反相器来实现信号摆幅的放大,加之前一级提供的高增益,那么这样的两级放大器就实现了一个比较好的性能。
楼主可以试着用hspice自己仿真验证一下

网友:
从稳定性考虑,第一级的gain大,因为:
    1、单级运放增益A= gm* Rout,gm受制于很多因数,一半提高增益的办法是提高Rout;
    2、极点P= 1/(Rout* C);
    3、采用米勒补偿的两级运放,主极点P1=Rout1* K *Cc在第一级的输出(K为米勒系数,K=A2);
    4、运放稳定的要求是第二个极点P2= Rout2* CLeff远离P1;
    5、如果A2= gm2* Rout2增大,即Rout2增大,P2= Rout2* CLeff减小,P2靠近P1,相位裕度在变小。
    6、如果A1= gm1* Rout1增大,级Rout1增大,P1=Rout2*CLeff减小,P2远离P1,相位裕度在变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好啊~!

网友:
第一级的增益大,有利于低噪声

楼主(2012-10-02):
回复 网友A:
你的QQ是多少?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第一级增益大有利于减小总体噪声特性,这样级连放大器噪声就由第一级决定,后级放大器噪声被第一级增益相除后变得可以忽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网友(2014-12-21):
回复 网友A:

   说得好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 了 ,谢谢总结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网友(2015-04-27):
第二级1dB压缩点大于第一级

网友:
6:4吧

网友(2015-10-15):
说的好,还没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呢

网友(2021-12-21):
呼呼呼呼很好

网友(2022-07-31):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第一级增益大有利于减小总体噪声特性,这样级连放大器噪声就由 ...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