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se综合问题

楼主(2012-08-21):
请高手指教,我的ise软件综合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只是想点亮一个二极管

就是FATAL_ERROR:portability:portDynamicLib.c:408:1.33 - dll open of library这个问题

网友:
中文目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都是英文的

网友:
你的哪一级目录是中文的,ISE不识别中文。。。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没有中文啊,你看一下错误下的那个目录就是保存的路径

网友:
在另外一个目录下新建一个工程,把代码拷贝过去重新编译试试
或者用另一段代码进行编译,确定是代码引起的问题还是软件引起的问题

网友:
先找个以前的好的简单的工程再跑一遍看看,不行找另外台机器跑下这个工程,可能是版本或安装出了点问题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