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1p文件阻抗

楼主(2012-08-21):
我用E5071C 存S1p文件结果是S参数,我想存为阻抗参数 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
Z=(1-S)/(1+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哥,废话啊,我知道的,我要直接保存结果啊。

网友:
E5071C 是什么。有ads的话可以用tools里的data file tool导入s1p文件再导出为z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问自答啊 呵呵

网友:
五楼说得对····

网友(2012-09-29):
导到ADS里面,可以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