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关于综合时时钟约束的问题

楼主(2012-08-21):
本人有个设计,用DC综合时时钟周期约束为10,slack大约4,满足要求;但是仿真的时候(不反标)时钟周期得三四十才能使功能正确。。。请问这是为何?

楼主:
里面有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庞大的组合电路

网友:
是不是有setup violation?
SDF文件反标成功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反标。。。
还有。。怎么看是不是有setup violation?

网友:
需要反标的,你加载的单元库的 。V 库默认了其他值的 setup time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仿真时候有-notimingchecks,也没有反标。。。约束时候时钟周期是10,但是仿真时候逐步增加周期,到三四十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timingcheck的问题,因为输出端数据都是正常的,没有x或者z,只是。。。数值错了 ,不过多谢你啊~

网友:
我记得如果没有反标的话,每个单元都默认延迟一个时间单位,即1ns,你检查一下是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该怎么设置和检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