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看一个电流镜的问题~

楼主(2012-08-21):
如题~

请帮忙说些解答理由~

楼主:
是这个问题~~

网友:
R < (vdd - 2*Vsat)/I  :  I_R=20uA
R > (Vdd - 2*Vsat)/I : I_R= Vdd/(1/Gmn + 1/Gmp + R)

红色为估算条件哈。
个人愚见,仅仅参考哈。

网友:
LS 正解
R小的时候 上面PMOS 被压到线性区
R很大时,下面NMOS也被压到线性区
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wuzl423 说的有道理,电阻较小时,Ir=20uA,因为中间NMOS管的漏电压比第一个高(一般该条件成立),Ir会略大于20uA,这时R路的MOS管均工作与饱和区,因为管子漏电压的问题,电流与20uA略有差别;当R电阻太大时,导致R路的MOS管进入线性电阻区,电流就降下来了。wuzl423的第二个公式中的1/Gm即是线性电阻区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给个原因啊,4楼说的对么?

网友:
为了回复的哥们好说,我给管子和电流标注了名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可以按照7楼的图具体说一下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模拟电路的面试题目~~额,多谢了~

网友:
20uA电流源I1在二极管N1上产生Vgs1偏置,该Vgs1为N2,N3提供栅极偏置。如果N2,N3工作在饱和区,且漏电压与M1一样,则I2,I3为20uA。P2二栅漏短接,流过20uA电流产生Vsg压降,如果Vdd-Vsg得到的N2漏电压大于N1的漏电压,则I2电流大于20uA,如果Vdd-Vsg得到的漏电压不能能保证N2工作在饱和区,则I2电流小于20uA,因此I2,I3电流是多少与Vdd相关;类似的P3,N3,栅编制电压分别与P2,N2相同,I3电流取决与P3,N3的漏电压,如果电阻R太大,其压降也大,P3,N3工作在线性电阻区,则I3电流会小于20uA很多。如果电阻R较小,其压降也小,P3,N3工作在饱和区,则I3电流约等于20uA,之所以约等于是因为可能漏电压不相同。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详细。那么对于电流镜来说,比如简单电流镜,其两侧的管子工作在线性工作区也是可以mirror电流的,只是公式复杂点,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工作在线性区就是电阻了。。。不能按比例复制的,要用电阻大小去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分析不错
N1的偏置为N2,N3,提供栅电流,为什么如果N2,N3工作在饱和区,那么I2,I3就等于20um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
突然想通了,这个是按照原始公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wuzl423 说的有道理,电阻较小时,Ir=20uA,因为中间NMOS管的漏电压比第一个高(一般该条件成立),Ir会略大于20uA,这时R路的MOS管均工作与饱和区,因为管子漏电压的问题,电流与20uA略有差别;当R电阻太大时,导致R路的MOS管进入线性电阻区,电流就降下来了。wuzl423的第二个公式中的1/Gm即是线性电阻区电阻。""

1、因为中间NMOS管的漏电压比第一个高(一般该条件成立)这个是为什么啊????

2、当R电阻太大时,导致R路的MOS管进入线性电阻区
    对NMOS3,,Vd3等于VDD-IR-DS3这样R越大,Vd3就越小是吧容易进入线性区
3、PMOS3的栅压等于VDS2,漏压取决于R,R越大,Vd越小,这样Vdp3-Vgp3容易小于|Vtp|,这样就饱和区了啊??

另外(1/gm)//ro什么时候接近(取)1/gm,什么时候接近(取)ro

网友:
一般情况下,饱和区时,gm=10gmbs=100gds。

网友(2012-10-24):
回复 网友B:

如果N2,N3工作在饱和区,且漏电压与M1一样,则I2,I3为20uA。??
想问一下,N2是N3、N1宽长比的2倍,为啥电流会一样?

网友:
呃,未仔细看,N=2,电流double一下吧。

网友:
以前没注意到

网友:
真心学习了,谢谢大家的回答让我学习了

网友(2016-06-12):
回复 网友C:
这个题目您弄明白没有,感觉大家回复有问题呀,题目重点不应该是NMOS、PMOS复制比例不同吗,谢谢

网友:
回复 3# wuzl423 您好,对于题目我还是有困惑,这个题目重点不应是NMOS、PMOS电流镜复制比例不同,从而导致问题的产生吗

网友(2016-10-01):
回复 网友E:

   是的,他们都弄错了

网友(2018-07-13):
还记得笔试的时候有这一题。

网友(2019-04-01):
最前面那个解答没有问题

就是因为P镜和N镜复制比例不同,N镜饱和20uA,P镜饱和40uA。导致N镜的DS再怎么大,I3电流都不可能提供到40uA,所以P镜一定会进入线性区。而且不管R是什么值,I3上的P只会工作在线性区。

假设R非常小,电路可以看作短接,这种情况下,I3就是20uA,考虑沟道调制,电流会比20uA略大。
逐渐增加R,IR+不变的VDSP(导通电流总是20u)导致N镜VDS变小,最终N镜也进入线性区。

N镜进入线性区后,I3开始下降,I3=VDD/(ronp+ronn+R)。

最后R增加到无限大的时候,I3也无限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