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阻匹配问题

楼主(2012-08-21):
有三个电阻,比例为1:3:5,我是按ABACABABA摆放,但是总觉得不对,好像匹配得不对,请问各位高手有何见解?

网友:
ABAACBABA,觉得怎样?

网友A:
设阻值1的电阻叫a,3的叫b,5的叫c,
最小单位阻值就是1,那么把a做成4个最小单位的res,(a并a)串(a并a),总阻值=1,根数是4
c电阻做成5个,不许伤脑,5个串
b有3个电阻,拆成6个,方法就是两头的b 还是1根,中间的一根用a的方法拆成4根,这样总阻值=3.总根数是6
那么,4,5,6根电阻match 就容易了。
bcabcabcbacbacb

网友:
同意樓上ㄉ
2 : 6 : 10 也可

网友:
茅塞顿开,电阻串并联可以解决电阻匹配问题

网友:
还是有很多办法的!

网友:
ABAACBABA,觉得怎样?

我赞同

网友:
cbc
bab
ccc
可否?
如果要精确匹配的话,3楼方法很棒

网友(2023-05-29):
引用 网友A:
设阻值1的电阻叫a,3的叫b,5的叫c,
最小单位阻值就是1,那么把a做成4个最小单位的res,(a并a)串(a并a ...

大神,受小弟一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