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subcircuit

楼主(2012-08-21):
调用了自己做过的一个symbol,然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subcircuit

网友:
要么是你的电路中器件没有加model,要么就是加的model与 工艺厂给的不一致吧

楼主:
不是,我把子模块的引脚数给临时改了,然后就出现子模块不是别的问题了,晶体管的scs文件我确认正常导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