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如何改变pin的属性?

楼主(2012-08-21):
如题,比如layer!

网友:
不能修改,只能去修改lef/ref mw.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太不人性化了吧,比如一开始是工具自动place pin,之后呢,我想调整一些pin的位置,调整过去的pin的属性layer想修改,没有办法了吗?

网友:
可以dump出PIN的信息到一个文件里面,在文件里面修改再load到ICC中

网友:
4#的方法不能满足要求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错,好方法,谢谢!

网友:
用set_attribute来改,明天我记得住的话,给你发个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来了吗?求教方法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找了好久没找到怎么修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 obj [get_terminal {"portname"}]
set_attribute -quiet $obj layer  M2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试试!

网友:
    这个命令恐怕不行吧,有用这个命令修改成功的案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真的不行,提示:Error:The 'layer' attribute of a port cannot be set with this command.

网友:
这个命令不适用于修改port的属性,可以修改wire、via等

网友:
#11 是可以的
set obj [get_terminal {"portname"}]
set_attribute -quiet $obj layer  M2

但是直接修改port的layer不行,
需要修改port对应的terminal, 然后port的layer也就跟着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可以这样的,明天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钱出来打酱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钱出来打酱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没钱出来打酱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没钱出来打酱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使用如下命令: set_port_loc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下周去公司试试!

网友(2013-03-16):
方法如4楼,可修改;
先dumpout tdf文件,然后修改,然后再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