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新手求助

楼主(2012-08-21):
利用perl实现将一个文本中的某一段提取出来,放到一个新的文件中
文件名:test.ldif  包含如下内容
dn:xxxxxxx
objectclass:xxxxxxxx
cn:xxxxxxxx
mail:xxxxxxxx

dn:xxxxxxx
objectclass:xxxxxxxx
cn:xxxxxxxx
mail:xxxxxxxx

cn:xxxxxxxx
member:xxxxxxxx
member:xxxxxxxx

其中“xxxxx”为内容(第一段的内容和第二段的内容不一样),如何把前两段提取出来存入一个文件,最后一段存入一个文件,最后删除test.ldif这个文件

网友:
写个大体思路给你吧:
open(NEW, ">$file") || die "";
open(NEW2, ">$file2") || die "";
open(FILE, "test.ldif") || die "";

while(<FILE>) {
         if(/dn:.*/){
         print NEW "$_";
此处省略数行
} elsif(/cn.*/) {
         print NEW2 "$_";
}
}

close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悟性比较低,能否写的详细点

网友(2012-10-25):
一楼貌似写的有点问题啊,
错在elseif那里吧,会匹配错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个范围符,不然2楼的匹配有点问题的

open(NEW, ">$file") || die "";
open(NEW2, ">$file2") || die "";
open(FILE, "test.ldif") || die "";

while(<FILE>) {
         if(/dn:.*/../mail:.*/){
         print NEW  ;

         } elsif(/cn.*/../member:.*/) {
              print NEW2 ;
            }
}

close () ;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第一个没有用“$_” 而第二个用了“$_”,对于“$_” 的用法我学的比较模糊,一直没有搞明白,有没有相关的介绍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
回复 楼主:

    $_我感觉是当前变量的意思吧,比如数组里面用foreach的时候,每次只对数组中的一个元素进行处理,这时候花括号里面的$_就是当前处理的这个元素。当然这只是举个数组的例子,在别的地方也会用到,比如说你问的那个,那里我感觉有没有$_都是一样会出来打印结果的。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还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笔误,忘记删掉了,写不写都一样,print 缺省就是把$_的东西打印出来的

关于$_,你可以看看<learning perl>里面"perl最喜欢的缺省变量$_" 那一段.
具体用的时候还要看你用的命令/函数的帮助信息,查查具体的缺省变量怎么用的,看看别人的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