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极工艺版图

楼主(2012-08-21):
我是版图新手,我想问一下在画双极工艺的版图时要注意哪些方面?
如是不是不能在器件上走不相关的线,另外器件各极的引线要在各极的中间引出吗,接触孔是多打点好吗?
版图优化主要是做什么优化?谢谢

网友:
没画过纯双极版图,不过和其他的大同小异吧!我认为不是电流镜对管等这些重要的器件是可以跨线的,孔肯定多打好减小串联电阻,优化就那么几个模拟重要就是噪声匹配什么的。

楼主:
布线可以跨过器件吗?

网友:
布线可以跨器件

网友(2012-10-02):
佈線可以跨Device,但是Emitter的部分還是盡量不要跨越
電阻的部分幾乎都有pick-up point不能漏接
該match的不能忘記

网友:
bipolar 一般都會同TANK 電位會MERGE 起來..但小心JUNCTION 漏電

一般 VCE  漏電都是 ~5~10ua  ..
有些要做 channel stop  .

電阻一般用 IR

pinch res 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