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 读写效率 fifo

楼主(2012-08-21):
1.请问DDR 读写效率应该怎么计算?2.最近在使用xilinx 的mig core 用于DDR 控制器, 但发现有的例程中引入了数据缓存fifo 请问这个fifo 具体起什么作用, 如果在我的UI 接口不包涵fifo ,把DDR当成普通ram用可以吗?

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DDR的效率在random操作下,一般不会超过20%,而xilinx提供的mig接口应该都是基于用户random操作下的,所以效率不会高。至于fifo,DDR一般跑到200M以上,mig会为此提供专用的PHY,你FPGA内部不会跑(很多情况下也跑不到)太高频率,所以mig提供的用户接口隔绝了外部高频与内部低频,fifo是为了缓存低频到高频的数据接口和命令接口。楼下高手,请多指点。

网友:
LS讲得挺好,对于PHY的工作频率,应该也是由FPGA的时钟来给出的,就是你可以接100M的时钟,也可以接266M的时钟,其PHY的IO时序也应由这个相关的时钟周期来定。所以如果给266M的时钟给PHY,可能会有数据错位之类的,而低频下则跑得比较稳定。
当然,还有个200M的固定时钟,这个就是是给iodelayctrl用的,为来给FPGA内部时钟和走线资源标记时延,不用管。

而再通过个FIFO,就将地址、读数据、写数据、控制逻辑的时域隔离了,FIFO的另外端输入时钟可以任意,不需要与PHY有什么关系(当然也可以一致),这样便于上层调用。

个人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