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AC仿真出问题

楼主(2012-08-21):
在全差分运放AC仿真时,
增益都固定在-6.4Kdb
相位裕度都为零

网友:
把搭的仿真电路贴出来啊

网友:
apparently, your loop is not even closed or there is not even any AC source

网友:
这个是因为你的输入信号源没有设置AC的幅度,AC的幅度和你的瞬态幅度是两回事,分别设置的。你可能设置了瞬态的峰值和频率,但是没有设置AC,一般vsin的第一项就是设置AC幅度的。

网友:
OPA别接成正反馈了!